DELL 14-3421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12-12):
   机型:14-3421             板号:12204-1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KBC_PWRBTN#3.3v正常按开关有跳变。AC_IN#0v,LID_CLOSE#3.3V  ECRST 3.3v

EC供电全部正常

按上电时序查到IO 20角 PM_RSMRST#无电压

这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
把IO 20角悬空 EC 20悬空角有3.3V 南桥引角无电压 测20角对地也无短路

把PM_RSMRST# 对地电阻取下电压有0.2V电压

难道是南桥坏了!!!!!!!!!!!

网友A:
查查桥的待机电路  RTC电路

网友:
南桥rtc 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桥的待机电路  RTC电路

以上信号全部正常

网友B:
先换南桥试下 还有ACIN#你在确定下到底在这板上是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南桥试下 还有ACIN#你在确定下到底在这板上是高还是低

AC_IN#按电路分析低电平为正常
3角PWR_CHG_ACOK 3.3V断开  AC_IN#为高电平

网友:
求真相。。。。。。。。。有高手吗

网友C:
PM_RSMRST#不是低电平有效吗是0V不是说明它在工作已经有效了吗可以认为是对的啊?如果是高电平就说明还没有效吧就没正常工作,有点晕。

网友:
怀疑他就干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M_RSMRST#不是低电平有效吗是0V不是说明它在工作已经有效了吗可以认为是对的啊?如果是高电平就说明还没有 ...

这是个复位信号,低压有效,,就是说低电压复位,,而复位只是一瞬间的,,正常是3.3

网友:
ec有收到待机的pg吗,,先挑简单的ec换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复位信号,低压有效,,就是说低电压复位,,而复位只是一瞬间的,,正常是3.3

哦复位忘记了以为是一直低电平才算正常的,没想到就是一瞬间低电平才算正常,那么可以理解为带#的都是一瞬间低电平吗?

网友(2017-02-04):
图纸上面那个R1908这个电阻 好像是没有的吧

网友:
南桥上RsMRsT要为高平才会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