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给说下南桥的slp_s5#.slp_s4#和slp_s3#信号的含义

楼主(2016-12-12):
这个我不太明白是管什么的

网友:
https://m.baidu.com/from=2001a/bd_page_type=1/ssid=0/uid=0/pu=usm%401%2Csz%401320_2003%2Cta%40iphone_1_10.1_1_11.3/baiduid=0AE3CFC3932E53457286E16EFED89F13/w=0_10_/t=iphone/l=1/tc?ref=www_iphone&lid=11255994685207097718&order=1&fm=alop&waplogo=1&tj=www_normal_1_0_10_title&vit=osres&waput=7&cltj=normal_title&asres=1&title=%E7%AC%94%E8%AE%B0%E6%9C%AC%E7%94%B5%E8%84%91ACPI%E8%AF%A6%E7%BB%86%E8%AE%B2%E8%A7%A3_%E7%99%BE%E5%BA%A6%E7%BB%8F%E9%AA%8C&dict=-1&w_qd=IlPT2AEptyoA_yi9H63on3zAR5kHtJ-e&sec=17337&di=761ebca02f6fdc36&bdenc=1&tch=124.100.246.151.0.0&nsrc=IlPT2AEptyoA_yixCFOxXnANedT62v3IHBuPMjVZ0HSwnESzbbrgHtkfEFXuQmuPIEnwgTCctRhUwn8x0WIm9BF1rqQ8s7ob7XrkbKahbM8_U1e&eqid=9c3553878574300010000006584e7055&wd=&clk_info=%7B%22srcid%22%3A%221599%22%2C%22tplname%22%3A%22www_normal%22%2C%22t%22%3A1481535586649%2C%22xpath%22%3A%22div-a-h3%22%7D

网友:
打开看一下就明白了ACPA

网友:
主板的几种状态,,。。

网友:
开机后第一个上电时序

网友:
主板工作几种不同状态,好比人上班s4,下班s3,休息s5!不太准确,意会就好

网友:
这个是intel 7series系列中说的,下边中文是谷歌翻译的,你参考下:
Power Plane Control with SLP_S3#,
SLP_S4#, SLP_S5#, SLP_A# and SLP_LAN#
The SLP_S3# output signal can be used to cut power to the system core supply, since it
only goes active for the Suspend-to-RAM state (typically mapped to ACPI S3). Power
must be maintained to the PCH suspend well, and to any other circuits that need to
generate Wake signals from the Suspend-to-RAM state. During S3 (Suspend-to-RAM)
all signals attached to powered down plans will be tri-stated or driven low, unless they
are pulled using a pull-up resistor.
Cutting power to the core may be done using the power supply, or by external FETs on
the motherboard.
The SLP_S4# or SLP_S5# output signal can be used to cut power to the system core
supply, as well as power to the system memory, since the context of the system is
saved on the disk. Cutting power to the memory may be done using the power supply,
or by external FETs on the motherboard.
使用SLP_S3#进行功率平面控制,
SLP_S4#,SLP_S5#,SLP_A#和SLP_LAN#
SLP_S3#输出信号可用于切断系统内核电源的电源,因为它
仅对挂起到RAM状态(通常映射到ACPI S3)处于活动状态。 功率
必须保持到PCH暂停,以及任何其他需要的电路
从挂起到RAM状态产生唤醒信号。 在S3(挂起到RAM)
连接到掉电计划的所有信号将为三态或驱动为低电平,除非它们
使用上拉电阻拉低。
切割到芯的功率可以使用电源或通过外部FET来完成
主板。
SLP_S4#或SLP_S5#输出信号可用于切断系统内核的电源
电源,以及系统内存的电源,因为系统的上下文
保存在磁盘上。 切断到存储器的功率可以使用电源来完成,
或通过母板上的外部FET。
The SLP_S4# output signal is used to remove power to additional subsystems that are
powered during SLP_S3#.
SLP_S5# output signal can be used to cut power to the system core supply, as well as
power to the system memory, since the context of the system is saved on the disk.
Cutting power to the memory may be done using the power supply, or by external FETs
on the motherboard.
SLP_A# output signal can be used to cut power to the Intel Management Engine and
SPI flash on a platform that supports the M3 state (for example, certain power policies
in Intel AMT).
SLP_LAN# output signal can be used to cut power to the external Intel 82579 GbE PHY
device.
SLP_S4#输出信号用于断开其他子系统的电源
在SLP_S3#期间供电。
SLP_S5#输出信号可以用来切断系统内核电源,以及
电源到系统内存,因为系统的上下文保存在磁盘上。
切断到存储器的电力可以使用电源或通过外部FET来完成
在主板上。
SLP_A#输出信号可用于切断英特尔管理引擎的电源
在支持M3状态的平台上进行SPI闪存(例如,某些电源策略
在英特尔AMT)。
SLP_LAN#输出信号可用于切断外部Intel 82579 GbE PHY的电源
设备。

网友:
太感谢大家了,学习下

网友:
百度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