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31 笔记本无 液晶屏 19V 和3.3V 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6-12-12):
T131 笔记本无 液晶屏 19V 和3.3V  是哪里的问题   大神帮忙看下   主板 T11_MB VER.C   首先有电压 LCD 不亮  调高压的时候 弄没了 电压
   顺便附上图纸一起查看 感谢

网友A:
先查信号,看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信号,看信号有没有

讯号是要怎么查 查电压还是  我没有示波器

网友:
我看可以直接去掉Q4,直接短接2 3脚   ,19V也可以从公共点飞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