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进系统几分钟掉电,排阻门秒杀

楼主(2016-12-12):
接到客户送修的华硕K55VD笔记本进系统几分钟掉电,用鲁大量测了下温度正常,拆机,发现EC边上进过水,腐蚀了,洗干净加焊,无果,想到华硕排阻容易坏,量了下EC周围的排阻,量到有个103的排阻一边是上拉的3.3V,一边只有0.6V,0.6V连到EC的14脚,应该是EC的复位信号,心中一喜,哈哈,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果断换了一个103,再量,两边都是3.3V了,装机测试,没问题,此机修复。其实个人感觉华硕虽然没图纸,不过这些排阻还是给我们减少了不少麻烦,哈哈。。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0161212_165830.jpg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没上传好

网友:
这个不能算排阻 门    毕竟进水了    进水了还不让排阻 坏啦   自然损坏的才叫排阻 门

网友:
我晕,还是没上传上来,反正就是EC下面那个103排阻,下面就一个,离板子边缘很近

网友:
你这个图没传上来啊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估计还是腐蚀的吧。

网友:
这复位觉得是通病

网友:
是这些排阻给维修带来了好多利润点

网友:
整理一下,把图片传上来

网友:
复位0.6V能开机?你的一定不是华硕

网友:
你的是神硕

网友:
复位不正常 能开机   也是奇葩啊     绝对不可能的   你把主题稍微修改下

网友:
放个图片看看嘛

网友:
不错哦,电路认识不少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Asus的排阻问题还真不排除,有具体位置最好

网友:
图片上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