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V048TX bios

楼主(2016-12-12):
要看板号,保证能亮机

14-V048TX DAY11AMB6E0 REV.E.zip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7-08-20):
正在修这机器,电流0.7A都不亮机各电压正常。有同板号主板但上的CPU 不一样。

网友:
我也正修这机器电流0.7A不上内存0.5A 应该是BIOS问题下来试下回复你们。

网友(2018-07-03):
测试可以亮机,要改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