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的pg不去EC,那么EC又该知道什么时候发出rsmrst呢?

楼主(2016-12-12):
请教下,这个关于待机好的问题。rsmrst。。。。待机芯片的pg去到了ec,然后ec才能知道待机好了。这里的待机的pg,没采用。 那ec怎么得知待机好的呢?感谢指点。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顶上,我也不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EC不管它,只要自身条件满足,就会发出信号去开启桥的待机电压。

网友:
你画的圈是短接的

网友:
待机自身产生电压 线性 提供EC供电 开启待机电压  不需要纠结这么多

网友:
若该信号没有到EC 那就是EC满足供电等 触发条件后便可以   这个信号不是必备的

网友:
有时候不用太纠结!

网友:
没有PG的话就是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EC就会发出RSMRST#去复位桥的电源管理模块。
每种主板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但都大同小异。

网友:
如果没有有PG到ec的话,就是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EC就会发出RSMRST#

网友:
EC的几个待机条件正常就发发出RSTRSM# 告知南桥 待机条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