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有显示无背光,灯管好的,如何下手?

楼主(2016-12-12):
单独换了个高压板还是无背光,真接换电源高压一体板有背光。这种情况该如何下手?

网友:
那就换快一体板呗    纠结什么

网友:
那只有高压板线没有接对了

网友:
换通用的是不是没接好线?一般都支持通用

网友:
高压板接线及高压板本身问题,,,

网友:
灯管保证没问题,测下背光有没有开启信号,有的话电源高压一体板换掉就好

网友:
电源部分电压正常的话 就是高压板没改对了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都要看一下

网友:
拍照图上来看看,是不是接错线了

网友:
高压板部分坏了早就修高压部分(可先查背光的供电正常不,)改用的高压板还是没有背光(除非高压板坏的)基本不是接错线就是没有接电源或是背光开启信号线

网友:
高压板线没接对吧

网友:
换电源高压一体板能正常有背光,单独换高压板没有背光,说明,要不就是高压板本身故障或者高压板所需要的条件不满足,也就是你改通用高压板,飞线没有飞正确,原装的高压板,开启信号,有的是高电平有效,有的是低电平有效,这个需要注意一下,测量一下原装驱动板发出来的开启信号,有VGA信号的时候是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高压板工作的,通用的都是默认高电平开启有效。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电源板点不亮灯管的,会不会是电源板的问题,,输出不够

网友:
开启  换对了吗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输出的5V,12V不稳定

网友:
查背光开启,不行吧背光调节和背光开启短接

网友:
改个2路的升压板就可以。

网友:
电压有没有,

网友:
应该是开启信号与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
很少遇见吧!除非线路没有接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