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3A760M V:1.01

楼主(2016-12-12):
联想 M3A760M 跑1 7的码 有一点像不过内存 什么电压都有 BIOS我刷过几个 内存也换过 CPU也换过 内存下了滴滴滴滴叫 请问大神们这是不是BIOS的问题
cpu

网友:
补充一点 重启后就跑 04 00 04 00一直重复 那位大神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有点像不过显卡吧
有闷油瓶
它跑到内存那里就直接1 7了 应该是不过内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不过显卡吧
它跑到内存那里就直接1 7了
应该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