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掉电

楼主(2016-12-12):
维修到一台联想E455掉电的问题。电脑拿来修时,开机能亮的。等快到桌面时风扇狂转。等刚到桌面,立刻掉电了。再开能开机,也还是风扇狂转后掉电。但多开两到三次。又可以进到系统。之后就不会掉电。。加压测试。温度正常。其他一切正常。但是到第二天,第一次开机又会这样。我刷过BIOS。换过温控芯片。机器没进过水,也没摔过。还有多开几次能进到桌面后,也正常。但风扇还是时而狂转,时而正常。只要能进到桌面,今天用一天都不会掉电。各位师傅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样。外设我都已经都排除了。

网友:
可能是PCH虚焊。

网友:
风扇狂转应该是检测到某个温控有问题了

网友:
虚汗的可能性大点,加热试试吧

网友:
也不排除还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刷的是工厂版BIOS吗

网友:
这就是个垃圾机子  好像一家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