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QUADRO4000显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6-12-12):
如图显示花屏,不知道有没有会修显卡的大神知道这家伙怎么修,或者这东西已经没救还是扔垃圾桶。

网友A:
没修过,前几年在HP的图形工作站上见过,不便宜,好几千一片,现在二手的估计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前几年在HP的图形工作站上见过,不便宜,好几千一片,现在二手的估计便宜多了。

前面看了一下价格不到一千吧

网友:
我显卡,我手上还有一个呢

网友:
很像显存供电不稳

网友:
搞一下供电?

网友B:
这种情况多半是显存问题     你先测显存供电稳不稳定吧    1.5-1.6V左右正常    超出了这个范围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C:
这显卡,网上价格还不便宜呢

网友D:
看你修显卡,我一堆在那里等修的都快发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显卡,网上价格还不便宜呢

我准备修好了拿回家渲染一下图

网友E:
大花 芯片  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多半是显存问题     你先测显存供电稳不稳定吧    1.5-1.6V左右正常    超出了这个范围就是它的 ...

我前面也有这种猜想可能是显存的问题,不过我猜的是显存芯片本身的问题。你前面说供电可能有问题我明天去测一下是否有问题,公司另一个同事说是主芯片BGA有问题我持怀疑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修显卡,我一堆在那里等修的都快发霉了

我只挑稍微好的修能搞好一个是一个,别的就卖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花 芯片  显存

是显存芯片坏了呢还是虚焊?

网友F:
主控核心热一下看看  先排除虚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主控核心热一下看看  先排除虚焊

没有返修台这个只能看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有返修台这个只能看看了

没有返修台 可以用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返修台 可以用风枪

那么大的芯片热风枪很难吹,不注意的话局部过热BGA就危险了。

网友H:
这故障 芯片  显存 几率很大  ,没BGA 你加焊一下都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故障 芯片  显存 几率很大  ,没BGA 你加焊一下都成问题

不行就给他扔了

网友:
最新情况:下午给显存吹了一下居然好了。
编辑:增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