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硕点位图怎么看阻值多大

楼主(2016-12-12):
请问大家用华硕点位图怎么看阻值多大啊,好像都没写阻值多大,大侠们请支招。

网友A:
点位一般不含原件参数,要和图纸对应操作,没有图纸就找同样芯片的图纸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一般不含原件参数,要和图纸对应操作,没有图纸就找同样芯片的图纸参考

但是华硕主板没有图纸啊,都是点位图

网友:
有的是有参数的,有的就缺少参数

网友:
没有图纸就找同样芯片的图纸参考

网友B:
ASUS的新版有电阻大小标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的新版有电阻大小标明的

怎么看啊,能截图给我看看吗

网友:
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图 就只能用点位了  点位看不出阻值的话 就靠经验来吧

网友:
新版华硕点位图,在第五行“DESC”有电阻阻值大小,但没装的元件显示不出来。

网友:
鼠标悬停,下面的英文有多少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