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2黑屏维修

楼主(2016-12-12):
此机器开机有有声音。没显示,是哪里问题,是电源板还是显卡问题,是黑屏不是暗屏,高手路过请解答。

网友:
按照由简到繁来修吧,先换上半部试一下再查接口电压等,再来查显卡吧

网友:
测条件 换显卡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点

网友:
先查简单再搞显卡,外接显示器之类,查查屏线等等

网友:
复位SMC试试看,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先查屏线接口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