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用电池放置3天左右,在开机到0.47 ,不能显示

楼主(2016-12-12):
这个主板我反复试了N次,都修了快一个月了,只要吧整机装好,电池插入,不接电源,放置3到4天,在开机就会出现不显示,电路停在0.47 这时没有PCIRST    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把电池拔出,然后接入电源,再次开机,怎么都是正常,插入电源,只用电池,等怎么都是正常开机,,每天一直用的话,我试过2个星期,都没出现问题,这样的问题,求大家支个招啊,这样的问题,从哪里查起,不装起来我也试过,放置几天,也没有出问题,晕么哦

网友:
查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cmos电池 绝缘贴纸等

网友:
那就每天用啊,不要放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或者放几天不开机的时候,既然没有复位,就按照时序修看

网友:
刷BIOS吧 这个机器BIOS喜欢坏

网友:
电池放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