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RO-1370不认USB

楼主(2016-12-12):
同学拿来一台联想PRO-1370超级本不认USB口。进入系统USB驱动都有,两个USB口插上U盘或鼠标都不认。鼠标没有背光。说明没有5V供电。拆机找到有5V供电的电容直接飞线过去到USB接口供电脚。开机后USB正常。

网友:
5V电感还是电容?

网友:
一般在电容正极飞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飞线 找到问题最好

网友:
可能断线了‘’‘’‘’‘

网友:
缺供电还是好修

网友:
直接飞到电容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