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进水维修

楼主(2016-12-12):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75机器。进水快半年了,拆开机器看了一遍,发现t3 5V待机芯片和旁边的小元件有腐蚀,洗板水清洗后,上电流表用待机,无3 5V电压输出。测芯片工作条件,VIN19有。EN开启没有。追查发现EN由PR412 PR413分压开启,测PR412前端有19V后端无输出,测电阻无穷大。更换499K的PR412电阻后再测有正常的3.1VEN开启电压,再测芯片输出电压只有1.5V,而不是3V,确定芯片已坏。小地方没办法,只能从深圳发芯片喽。和客户沟通留下发芯片。四天货到焊上52125A通电待机正常,开要触发到0.4左右不变。到论坛查了一番。说是小电池没电会出现0.4电流。再测自己板上小电池正常,说明不是通病。从头再查发现1.8V电感无电压。再找PU702从图纸中找到8 9 10输入电压5V正常,5脚EN开启3.3V也正常,2 3脚输出到PL701电感无1.8V,确定再发芯片。让客户等一个星期,今天下午才到货,一直忙。晚上有点时间,把PU702 BP1 1.8V芯片换上。发现旁边的AR-8152-2网卡芯片发热,不管了直接换掉。再通电触发电流跳变到09左右LOGO显示正常。

网友:
忘发LOGO画面了再补上一张。见笑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思路很明确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修的可以啊

网友:
思路很明确,前来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维明确,。,

网友:
网卡芯片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进水后又开机的要烧不少芯片

网友:
分析到位,很明白

网友:
都是爱坏的芯片

网友:
快递费可有点不划算呐

网友:
不错 修得很镇定

网友:
多故障维修经典厉害

网友:
进水机问题就是多

网友:
分析思路很清晰    可惜楼主花了两次运费  哈哈

网友:
昨天修一一个 只有待机腐蚀飞线解决还好没那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