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MRST这个信号作用?

楼主(2016-12-12):
有了srmrst有了这个信号就能判断南桥待机电压一定是正常的吗,当不出发时直接就可以通过这个信号看看是不是待机问题了吗?

网友:
多多指教,小白先谢谢,如果能补充多多益善

网友:
不确定,还有条件要查

网友:
是RSMRST#吧,这个信号只能说明待机状态正常

网友:
这个信号标志着南桥的待机以完成   待机电压已经全部ok

网友:
这个信号名写错了吧 RSMRST这个信号是EC发给南桥 在笔记本中这个信号有可能待机就发出 有的开机后发出 不能代表南桥待机正常

网友A:
rsmrst待机ok   5大电压,3大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是给南桥待机信号好的一个信号,缺少这个信号桥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
谢谢 了,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mrst待机ok   5大电压,3大信号!!

具体是什么呢?求LZ解答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后EC会发出这个信号通知南桥,南桥才会返回SL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呢?求LZ解答

我也在学习,多看多记饼哥的课件,多百度,多搜索论坛,一回生二回熟!授之以渔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待机条件之一,不能确定南桥待机条件正常

网友:
这是个人造词吗,有一个词SRTCRST#(rtc/cmos电路),还有一个是RSMRST#(南桥复位信号)正常都是高电平!

网友:
楼主写错了,应该是

就是待机好

网友:
ec给桥的,,用来复位pch里面的acpi控制器,,没这个桥就不会上电

网友:
我就搞不懂了,怎么老是看到有人说是南桥待机好信号?这不是EC待机条件正常后发出RSMRST#通知南桥待机正常吗?IBM的机器也会用来作为南桥的复位。怎么就成了南桥待机好信号。

网友:
rsmrst# 正常电压为3.3  有的机器待机有,有的是开机后才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按开机键后还是没有的,那肯定是有问题了。需要检修了。饼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