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10d-I5-D3不出独显电压求助

楼主(2016-12-12):
前两天接一台神州k610d-I5-D3二修本,版号TWS,DA0TWSMB6E0 REV:E到手接可调0.05不触发,报价开修,把板子掏出来观察没有进过水的痕迹,打各电感对地无异常,打EC周边电容发现短路,用1V烧出EC发烫,更换EC后打值正常,发现1.05V的芯片被上家去掉没装,滤波电容也没装,查图纸后订货装上,5V芯片NB701发烫,5V不出,换芯片后5V正常,现在触发后电流0.66,独显电压不出,1.5V不出,经查1.5开启信号受控于显卡电源芯片PU3 RT8813A的PGOOD,RT8813A的开启为HM86发出,经查CPU_PLTRST#R为1.03V,PM_DRAM_PWRGD_R为0.85V,CPU_DRAMRST#1.33V,
PLTRST#3.3V都是正常的,按说CPU该跑码了,现在我该查啥,求个思路,对了,BIOS刷了好几个,正好碰到个来清灰的神州K610D-I7-D1,对调CPU试过CPU是好的,随便把K610D-I7-D1的BIOS考下来刷了还是0.66,现在我定了个桥,SR17E的,过两天到了再试试,求指点

网友:
各路POK PGD都正常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反正很难秀的

网友:
波波测一下LPC总线有没动作啊,有没读内存啦

网友(2018-01-23):
楼主修好了吗。我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机器,

网友A(2020-02-09):
什么结论,估计是还没收到芯片呢吧, 大家都宅在家中,坐等开业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A:
什么结论,估计是还没收到芯片呢吧, 大家都宅在家中,坐等开业

我一个小新锐7000  不出显卡供电   电流也是0.66左右   不知道你修好了没   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