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 高温掉电,风扇和散热器没问题,

楼主(2016-12-13):
联想G405S 高温掉电,风扇和散热器没问题,能是数据的问题吗

网友:
amd的高温排除散热问题后就是桥脱焊或者缺少电压,仔细查查

网友:
你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或者更新一下BIOS试一试排除一下问题

网友:
AMD芯片组,发热量大  导致高温掉电的原因 可能是温控芯片 和CPU 本身

网友:
桥脱焊很有可能

网友:
拆开裸板试试了

网友:
你问的是 能是bios问题吧 怀疑可以刷个试试     、

网友:
and的机子呀不太好弄哟,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温控看看呗,,你咋知道是高温导致的掉电呢

网友:
除温控,BIOS一般都能好

网友:
清灰,加硅脂,温控,BIOS

网友:
会不会温控电路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