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PS236VX 点不亮

楼主(2016-12-13):
有一台 LG ips236VX 的显示器 插上电 手摸触摸开机没反应 量驱动板电压也正常 不知道是驱动板坏了 还是触摸板坏了
触摸板

网友:
先刷个数据试一下先

网友:
貌似还没有好方法,只能观察触摸板有没有异常,换个同样的触摸板代换试试。

网友:
写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触摸板没有反应,先刷mcu试试看再说吧

网友:
只能先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果断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找个程序先刷一下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