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进水不开机引发一系列故障

楼主(2016-12-13):
iphone6进水不开机引发一系列故障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故障为进水后不开机(其实是我想简单了)

  【维修过程】:

  拆下外配,单板开机,有开机电流,屏背光灯不亮(可以隐约看见苹果的图标),说明主板能开机,开始维修背光。

  背光供电由U1502芯片控制(通过I2C等与AP通讯),直接撬下更换,屏灯亮了这是第一步。

图1 iphone6故障维修

  更换完后,背光亮了。但是灯光不稳定,忽明忽暗的,排除屏幕接口接触问题以及芯片虚焊,电容失效问题,仔细在显微镜下看到负责升压的大电感L1503有裂缝。

  贴好铝箔纸(防止CPU受热过多爆锡),用专用薄刀片边加热边插进去,安全撬下。

图2 iphone6故障维修

  拆下的电感,能看到有裂缝,推测是电感量不足导致的升压不够吧。

图3 iphone6故障维修

  更换完成后,背光正常但是无触摸。先修好触摸才能测试功能。

  修触摸可是费了很多劲,一般来说换了大小触摸(黑白触摸,U2402, U2401)就好了,但是这个就是没触摸。

  后来测量到白触摸无5.1供电。

图4 iphone6故障维修

  U1501提供屏幕显示和触摸供电, 但是它输出了正负5.7v,显示的5.7v,就是无小触摸需要的5.1v。

  这里研究了好久没弄清楚为什么,后来把一个从ID测试机上确定OK的小触摸换过来,触摸居然有了。

  我的理解是这个和屏幕一样,没检测到屏幕就不会有背光等输出,这个应该是没触摸芯片就没触摸供电输出。

图5 iphone6故障维修

  基本功能正常后, 开始测试其它功能。 首先检查基带串号都ok,否则这个板会瞬间贬值。

  然后发现无前后照相,照相正常需要1.2v 1.8v 2.85v供电和数据接口,数据接口万用表打值都为正常。接上像头,打开照相,测量无2.85v供电。

图6 iphone6故障维修

  6代前后照相供电的2.85V都是由这个U2301负责。

图7 iphone6故障维修

  拆下发现,这个四角管中的控制脚B1是直通AP的,但是对地无阻值。

图8 iphone6故障维修

  只能借电了, 借一个长供电的3V就OK, 然后测试仍然无照相。

  供电都有了,摄像头确定是好的,那就是数据不对。重新认真打阻值,发现I2C数据中的SCL SDA差距太大,一般来说只差几个数或者相同。这个居然差了10+。

图9 iphone6故障维修

图10 iphone6故障维修

  然后测试数据线的电压,正常来说数据因为上拉电阻,能测到1.8v。

图11 iphone6故障维修

  但是一根为1.8v另一个是0.5v说明数据总线被拉低,这条线同时连接到闪光灯IC U1602,拆下闪光IC后,1.8v有了,照相正常。然后更换闪光IC,闪光灯正常工作。

图12 iphone6故障维修

  继续测试其它各项功能都正常后,清洁主板,吹回屏蔽罩,装回天线,贴回主板贴纸等。

图13 iphone6故障维修

  装机,维修完毕!

图14 iphone6故障维修

  iPhone6手机维修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进水烧掉的吧

网友A:
IPONES手机不是都有防水胶吗,进水问题也会这么多!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修好了,厉害

网友:
这个机子一下修这么多问题  磨练了心智阿.

网友:
艰难的维修过程。。。。。起码要一天时间耗在上面了 最后还不知道能收多少钱

网友:
好经典呀厉害厉害

网友:
这是一个二修机吧,这么多的故障,修起来费劲

网友:
触摸没装既然也测不出电压?头一次听说,摄像头打不开闪光灯自然就没法打开,而闪光IC是属于升压IC,进水最先考虑就是升压这块,就想最先开始的背光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ONES手机不是都有防水胶吗,进水问题也会这么多!

也不是所有的芯片都带胶的   6代的 基代还有主电源就不带胶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思路非常清晰不算,而且手工也那么牛

网友(2017-05-18):
牛逼了,这么多的问题都能搞好。要是我可能都要放弃了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本人已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