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5芯片的PDF在

楼主(2016-12-13):
前几天修了一台联想笔记本,型号是M490吧,有个1225C的待机芯片发烫,开始就认为他坏了,没图纸吗?在论坛找还要下,抗啊,有人知道也不说是哪个图纸有,后来才知道其实1225c就是TPS51225C待机芯片,M490待机芯片三脚短路,应该通病吧。EC内部短路引起的,换了基本可以好。

网友:
这中基本是就是没待机,只要一查条件就出来了

网友:
1225C就是TPS51225啊 ,戴尔的5537都是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新机器用的多,待机偏大,1225发热一般3/5v线性后级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市后继造成的

网友A:
看版型也应该知道待机芯片

网友:
楼主是好人呀。

网友:
这中基本是就是没待机,只要一查条件就出来了

请大神看清楚,没图纸点位,芯片的型号,都不清楚。现在修好了。何来一查条件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版型也应该知道待机芯片

没办法,笔记本修的少,,这个芯片也遇到的少,芯片上只标了1225c, 虽然这个芯片很多机器有,但论坛说的却不是太多。经常遇到没图纸的华硕找芯片的PDF,有好多只搞一个芯片的PDF截图或一页,就不能告诉大家在哪个图纸有这个芯片PDF吗?不过这也是少数。

网友B:
前天还遇到个MSI 的 用的1225C 没的图纸    明显量芯片的哦EN 没有开启  但是就是没得图纸 客户又不停打电话催,只好放弃

网友:
是冒牌芯片还是为了节约成本?多喷几个会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还遇到个MSI 的 用的1225C 没的图纸    明显量芯片的哦EN 没有开启  但是就是没得图纸 客户又不停打电 ...

我也是后来才明白得,我在几个论坛都看了,而且下载了,1225C其实就是TPS51225.后来遇到G480的笔记本有,就想起来,发个帖子,大家在遇到论坛看看就可能晓的在哪个图纸有,

网友:
烧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1225C 好多都用这个芯片 别如G480 LG4858的版号

EC是通病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