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图看的懂得大神来教教吧

楼主(2016-12-13):
(图片)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电路图勉强可以帮你看看   不过啥也没有的话  我是没那个能力看出来了

网友:
话说发图怎么发的。。。发不出去

网友B:
连图都不会发 你现在不该学看电路图了

网友:
啥东西都没看到哦

网友:
先学会发图,再学会看图。

网友:
下载几个远程视频 学习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图都不会发 你现在不该学看电路图了

相当赞同这个说法了

网友C:
什么都没有看什么啊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勉强可以帮你看看   不过啥也没有的话  我是没那个能力看出来了

网友:
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内存供电的这一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没有看什么啊

发出来啦、在下面呢

网友:
在下面咯,帮忙分析一下此内存供电电路吧!感谢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故障啊    APW7120   工作条件  1   5   12V或5V     7脚高于1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什么故障啊    APW7120   工作条件  1   5   12V或5V     7脚高于1V

只是在学习电路啦,就是想请教一下,这个内存供电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如果最后没有1.5V的电压输出,应该检测哪些点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在学习电路啦,就是想请教一下,这个内存供电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如果最后没有1.5V的电压输 ...

5脚得到主供电   12V  或5V  后  芯片内部会产生1脚的自举电压   5V或12V   然后在7脚得到高电平的开启信号后   芯片发出基础的上管驱动方波  控制MOS管导通产生电压  然后在根据反馈回来的电压 进行调节  不输出供电时  查5脚主供电  和1脚的自举   还有7脚的开启    维修中常见的是 7脚开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