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大神来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6-12-13):
华硕K40AB插上可调19V后保护,测适配器接口以及公共点对地阻值都没短路,拿19V直接接到公共点没大短,从0.007A然后跳到零,说明公共点以及后级的上管应该是好的,然后又把19V接到适配器两个隔离管中间也是零A,到此就摸不到头脑了,为什么只是隔了一个隔离管就出现这种现象?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附上此机图纸

Asus K40ab Rev1.3.pdf

网友:
华硕的图还是很少的

网友:
直接接公共点不短路   那就重点查下保护隔离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