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s431开机卡logo

楼主(2016-12-13):
thinkpad s3-s431 开机卡在联想LOGO界面 ,但是按F1可以进BIOS ,把所有外设都把掉,一样卡LOGO ,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换桥风险高,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哪里问题不知道,不过我会先刷个BIOS

网友B:
能进PE做个系统吗,或者说刷下BIOS

网友C:
有没有换键盘试一下

网友D:
刷个BIOS ,看看外接USb 接口是好的么

网友:
最小裸板测试一下

网友:
USB口短路。

网友:
不用谢我  经常修到

网友:
把板子同时拆下来裸板试试,刷BIOS试试

网友:
直接刷bios吧  基本是这里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里问题不知道,不过我会先刷个BIOS

下载了好几个BIOS   都不行,也是卡LOGO

网友:
下载了好几个BIOS   都不行,也是卡LOGO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进PE做个系统吗,或者说刷下BIOS

U盘不启动  按F12没任何界面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键盘试一下

换了   不行!把键盘拆了也一样

网友:
外界键盘都没问题!

网友F:
裸板试试行不行!

网友G:
估计只有换桥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裸板试试行不行!

裸板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只有换桥试了

实在没法办只能换桥了,I7的CPU   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 ,看看外接USb 接口是好的么

外接键盘都是好的

网友:
那就果断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盘不启动  按F12没任何界面出来

改BIOS进U盘呢

网友:
还没碰到这样的怪问题

网友:
不一定用快捷启动,改设置启动试一下

网友:
guo过来学习下

网友:
小白学习经验

网友:
把网卡 声卡拆了试试

网友:
南桥周围的电容有问题也会造成卡LOGO的,还有把供电电压用示波器仔细打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电压杂波很多的话也会造成死机重启等故障,最迫不得已才换桥,现在的PCH单桥感觉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刷BIOS试试 不行只能测信号了

网友:
修好发一下什么问题,会不会是有一个U口坏了导致的?

网友:
这是bios设置问题,但是我不记得了,但是实在boot这项设置出的问题。因为以前我装系统的时候遇到过。。。。。。

网友:
卡LOGO先刷BIOS,然后才考虑硬件。

网友:
集成4代cpu吗  估计cpu挂了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来个跟你一样的,期待

网友(2017-01-15):
引用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来个跟你一样的,期待

没有 不修了 还给客户了!

网友:
不像桥 先刷个bios

网友:
遇见了一台,BIOS放下电就好了,客户已拿走半月,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PCH 桥吧!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以前修台式机主板碰到过是BIOS问题,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