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8F1 原机备份的BIOS

楼主(2016-12-13):
清华同方锋锐K48F1  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是LA-9351P 1.0  的吗

网友(2017-02-04):
今天遇到一台不显示的,不知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1-04-25):
也不知道刷BIOS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下了,把芯片拆下刷进去了,确实和我原来的不同,但是原来还是半小时断电的,刷完不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拆的时候把板子搞坏了。不同裸板通电还能跑到1A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