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 NM-A281——ACOFF为高导致的掉电

楼主(2016-12-13):
联想G50-45 NM-A281
客户拿来机器时说有进水 在别的地方看过 说是修不了 拿到我这里来

1.接上可调电源 按开关电流上到0.45 又掉下来 并且可以再次触发

2.拆机用放大镜看 没看到任何进水腐蚀的痕迹 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无短路 再掉电一的瞬间 测量各个电压也都有 拔内存也掉电 刷BIOS无果

3.上神器——示波器 在掉电的时候 测3 5V均有波动 往前测开启也有个下拉的瞬间 再往前追B+公共点 也有波动(这些都有万用表测不到的)

4.目标锁定——公共点  PQ6 PQ7G级 有4-19V的跳变 控制信号是PACIN和ACOFF

5.测PACIN 0-3.3跳变 再测是因为ACOFF变高了  拆掉PR68 开机正常

6.但是装机测试 不充电!ACOFF由EC发出来 待机时是低电平 开机就变成3.3了 以为是EC问题 发了一个联想专用EC  换上之后还是一样 白发了!! 没办法 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排除掉这个问题  可能心里才有底进入到下一步的排查

7.ACOFF变高 有遇到隔离击穿导致的 饼哥讲是程序对电池电量校准是才会变高 但是一直没有遇到过 开机都开不了 又怎么校准呢 况且都还没有接电池
8.在论坛看到个相似的帖子 虽然故障不一样 但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ADAPTER_ID 适配器ID检测

9.测量第三脚ADAPTER_ID 没电压 正常时不知道有电还是没电  假设是有电的吧 然后我从第三脚直接飞了3.3V 给到EC  变成高电平 这下彻底不开机了 此路不通 于是我想让PQ28导通 按照这个电路的逻辑 PQ28第5脚待机是3.3V 2脚0V  我拉低PQ28第5脚 2脚还是0V?? 两个电阻分压应该是9V 测量阻值正常 原来是PR420VIN那端断路

10.再接上电池充电了 开机正常时 我测量ADAPTER_ID也还是没电压的 同样都是没电压 为什么EC不置高ACOFF了呢  求高手解答

联想G50 NM-A281.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 G50-45独立版号ACLU5 ACLU6 NM-A281 1.zip

网友A:
写的不明觉厉,小白表示看起来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明觉厉,小白表示看起来很乱

         加油

网友:
没那么简单啊

网友:
示波器的图能上就更好了

网友:
很高深莫测

网友:
非常不错的案例

网友B:
不错不错  我手里有个G50-80 二修的  进水机  目前毫无头绪  待机正常可以触发 就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我手里有个G50-80 二修的  进水机  目前毫无头绪  待机正常可以触发 就是掉电

可以照着修一下

网友C:
            这个机子还修的少

网友D:
感觉好高神。。和大神学习来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还修的少

嗯 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高神。。和大神学习来了

             不是大神啊 新手

网友(2024-10-25):
EC依据内部程序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