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450R4V 键盘怎么换

楼主(2016-12-13):
求助三星450R4V 键盘怎么换  我已经全部拆开了

网友:
边框都是铆上的

网友:
这种情况的键盘都是连C壳一起换

星晟--张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种情况的键盘都是连C壳一起换

网友:
昨天才换了一个三星的,比你这个还要难换,还要下触摸板,我换了两小时,要把胶钉用刀割掉,然后装好后还要融好

网友:
比较麻烦!用刀切掉塑料铆钉,换好新的后用AB胶点一下铆点

网友:
把上面的铆钉用老铁焊,从正面把键盘往下压,或者用刀片削掉。

网友:
用刀把白的弄掉

网友:
低温用烙铁头烫下来

网友:
这个换的多了, 把塑料铆钉一个一个拆开。 尽量不要把铆钉弄断了。
放上新键盘, 用手术刀的刀面隔开烙铁的热量, 去烫塑料铆钉就可以。

网友:
这个换键盘很麻烦。。要一个个塑料钉弄掉。。装的时候还要一个个烫回去。

网友:
铆钉撬掉、装上新键盘、然后用AB胶点铆钉的位置、或者直接用烙铁烫

网友:
用烙铁一点一点把塑料订溶下来 键盘拿下来  换上去  然后还得焊上去

网友:
这种情况报高一点,  连C壳一起换最保险, 只管键盘  如果1个键不能用 还得从头再来

网友:
需要暴力拆卸

网友:
我们都是用烙铁烫变形翘下来,装上去再烫平,不过这个塑料铆钉这样多拆几次以后就没用了

网友:
换过索尼的跟这个一样,很忙烦

网友:
把塑料铆钉一点点翘掉  换键盘就行  前两天刚换过一个  就是麻烦点

网友:
全部一起换了,那有那个时间来给他慢慢搞哦,

网友(2017-01-12):
这节拿平口螺丝刀 翘

网友(2016-12-13):
求助三星450R4V 键盘怎么换 我已经全部拆开了
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