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局域网内的网络故障,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6-12-13):
请教大师指导小弟一个网络问题,一个小单位8台电脑,原本的情况是  只有第一台电脑不能上网,右下角网络出现感叹号,于是重做系统无果!升级了网卡驱动还是不行,后来就把最后一台电脑搬到第一台来,可以上网了,就以为是电脑问题了,把这台电脑还是搬到他原来的位置,他也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了也上不了网了,右下角也有感叹号了,有怀疑是网络问题,因为有多余的电脑,就把多余的电脑搬到最后面给人家用,结果正常,现在的情况总结了,只要插下第一台电脑的网线电脑就会上不来网,就以为是电脑硬件问题了,搬回我店里一切OK,郁闷!!!!!!

网友:
IP地址填了吗?

网友:
是不是ip地址冲突啊

网友:
应该是M A C地址问题

网友A:
没看明白。是说原来的第一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说原来的第一台电脑???

意思就是 只要把其他的电脑搬到第一台电脑位置 然后插上网线好了  然后搬回去原来的位置 搞得这台电脑也出现感叹号 上不了网

网友:
我觉得是交换机或者路由器的问题。指定IP时发生了冲突。

网友(2017-02-23):
第一台电脑的网线有问题,出现感叹号时你PING了没?试试

网友:
看问题应该是路由分配的IP有关系,是不是待机量太多了分配不过来!重启过路由什么的看看

网友:
重启路由试了不?

网友:
IP问题  搞路由器  重启或者恢复重设

网友:
不是技术员 鉴定完毕

网友(2017-04-21):
路由器与这台电脑的MAC有冲突

网友:
路由器重启,重新分配IP试试

网友:
看了好几遍,没看懂你要表达的意思。。。找个师傅看看吧。

网友:
有没有把第一台不能上网的电脑搬到其他的地方试过?

网友:
网线是不是好的? 如果用固定IP的话,路由器的DHCP要关闭的。

网友:
可能 是网址冲突

网友:
传说中的风水不好

网友:
网线或者路由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