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主板板号有好几个,下哪一个呢

楼主(2016-12-13):
在sony板上看到三个板号,都能在迅维搜的出来,下载哪一个呢
板号
主板

网友:
是的,我每次找索尼的机子的BIOS也是很烦燥,BA后面有好几个型号

网友:
一般都是那个MBX那个吧

网友:
一般是找MBX- 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搜索MBX-的图纸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