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的通病

楼主(2016-12-13):
笔者以前修理电脑主机时发现有一款长城小风扇的电源盒,有一通病,就是那两个470uf200V的大电容有一个容易鼓包!鼓包后电源盒工作很不稳定,主机也就不稳定,如果新手碰到这个问题就会把主板呀,硬盘呀,内存呀拿来折腾!这时把电源盒拆下来,打开来看一下就知道了!换那大电容一定要容量和耐压一样的!还有一定要记得把和该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换了,100K的,一般都开路了,因为它开路了,该电容就会鼓包,这和外线电压过高造成的大电容鼓包不一样!外电压过高造成的大电容鼓包是两个一起鼓!而这两个均压电阻不会坏。该电源还有一个问题常见,就是SB待机5V的滤波电容会鼓包,特别是网吧用的机器,故障表现就是冷态开机不好开,点开机键机器没反应,风扇也不转,机箱面板上的指示灯也不亮,通一会电等机器预热一下有时就开起来了。这时客户就以为开关有问题,有些新手也以为开关有问题,其实笔者以前也以为是开关问题!换了开关,以为好了!过了一天客户有把机器抱回来说还是和以前一样一样的!当时就头大了!当然不光是长城电源会这样,其他采用类似方案的电源也是会出现类似问题的!

网友A:
这个 是不是通病 好像有争论

网友A:
笔者以前修理电脑主机时发现有一款长城小风扇的电源盒,有一通病,就是那两个470uf200V的大电容有一个容易鼓包

这个有争论

网友:
要是 有示例图 说明下i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是不是通病 好像有争论

这个确实是通病,平衡电阻有一个开路后,造成电压分配不均衡,导致电容鼓包。

网友C:
这个小电源,确实存在这个故障

网友D:
不光长城的,其他电源的大电容也容易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 是不是通病 好像有争论

以前遇到的都上上面的胶把那个电阻给腐蚀了,换之前先把胶给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是通病,平衡电阻有一个开路后,造成电压分配不均衡,导致电容鼓包。

这个 按也是 碰到 好几个
但是有人说 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电源,确实存在这个故障

看来也是遇到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光长城的,其他电源的大电容也容易鼓

长城的 大电容 鼓 都是固定胶腐蚀电阻 引起一个大电容鼓 很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遇到的都上上面的胶把那个电阻给腐蚀了,换之前先把胶给扣掉。

是的 这个 按也遇到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长城的 大电容 鼓 都是固定胶腐蚀电阻 引起一个大电容鼓 很多这样的情况

看来那个电阻也很重要,以前认为只是用来放掉电容里面的余电的,真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个 按也遇到几个

不过杂牌电源电容爆的更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那个电阻也很重要,以前认为只是用来放掉电容里面的余电的,真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功能。

腐蚀的是 均压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过杂牌电源电容爆的更多。

杂牌 两个一起鼓包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腐蚀的是 均压电阻

大电容的腿也有给腐蚀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杂牌 两个一起鼓包的多

杂牌的不有鼓的,还有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的腿也有给腐蚀断的。

这个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杂牌的不有鼓的,还有炸的

主要是电容的质量差

网友:
均压电阻是不是阻值小就容易开路,一般不都是用220k的电阻吗,你说的这个100k会不会小了些,所以容易开路

网友E:
这个故障的确长城电源通病。胶盖住了均压电阻 造成电阻散热不好开路。100K均压电阻阻值小发热大,只要是遇见均压电阻开路的我一般改用150K 1W的代换。到目前为止我修过的电源,把均压电阻换成150K1W还没出现过返修的。

网友:
应该是这种电源构架的通病而不是长城电源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的确长城电源通病。胶盖住了均压电阻 造成电阻散热不好开路。100K均压电阻阻值小发热大,只要是遇 ...

我也觉得100k小了些,一般用220k比较好些是吧

网友:
一般我就只会换大电容,小电阻不会去看它,谢谢楼主,看来下回要注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笔者以前修理电脑主机时发现有一款长城小风扇的电源盒,有一通病,就是那两个470uf200V的大电容有一个容 ...

这个是均压电阻阻值不平衡引起的...两大电容的电压误差不应该超过30V,两个电压的电压差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均压电阻阻值不平衡引起的...两大电容的电压误差不应该超过30V,两个电压的电压差越小越好

是的 均压电阻 腐蚀引起 大电容鼓包 遇到过好几个

网友:
看来那个电阻也很重要,以前认为只是用来放掉电容里面的余电的,真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功能。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
质量问题,还有使用的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