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P开机定50MA电流故障图解分析

楼主(2016-12-13):
IPHONE6SP开机定50MA 电流故障图解分析

网友:
看来是个n修机

网友:
原来是i2c总线上的一个电阻掉了引起的故障啊

网友:
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这个电路

网友A:
I2C总线在原理图中怎么看?

网友:
电阻 都没了  二修 或人为的吧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个50定电流的,刚发帖子求助,我的是还电源一会这样的

网友C:
LZ  要是定65-75之间呢?I2C总线上的 3个我都拆了  后来把USB装回去还是一样!就是不到80  不能强制DFU  还可能会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在原理图中怎么看?

I2C是两根线,一根时钟一根数据,I2C_SCL 和 I2C_SDA

网友:
人为或二修机把,电阻都不见啦。

网友E:
我的是100MA.然后掉电,又到100MA反复这样,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I2C是两根线,一根时钟一根数据,I2C_SCL 和 I2C_SDA

好的  知道了,多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100MA.然后掉电,又到100MA反复这样,会是哪里的问题?

你这个CPU和硬盘通讯不了。可以尝试刷机看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要是定65-75之间呢?I2C总线上的 3个我都拆了  后来把USB装回去还是一样!就是不到80  不能强制DFU  还 ...

估计是U虚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个50定电流的,刚发帖子求助,我的是还电源一会这样的

U和暂存的问题多,刷机看看报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CPU和硬盘通讯不了。可以尝试刷机看报错。

开机都开不了,屏幕都没显示,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都开不了,屏幕都没显示,怎么刷?

可以刷的,强行DUF模式刷机。

网友:
没得一个具体的流程,这个分析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