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品牌G31主板跑6F,不显

楼主(2016-12-13):
主板型号:三线品牌G31
主板故障:主板跑6F,不显示。
维修思路: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

诊断卡跑6F,就是不显啊!

网友:
加个独显看看显不

网友:
从主板的VGA接口查一下。

网友:
压北桥看看呢

网友:
要不要上BGA,上去试试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VGA口测了 R G B 行,场同步也测了!! 1脚 2脚 3脚  13脚 14脚都测了!!

网友:
加焊一下南,北桥.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最基本的BIOS  得刷一下吧

网友:
杂牌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三板斧 ,干桥 ,干 BIOS ,干 供电。。。。

网友:
先刷BIOS,再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