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进水多处问题维修

楼主(2016-12-13):
同行送来一个海尔t6,不开机。我拆开机器,发现大面积进水腐蚀,特别是ec周围。我烘干后,小心洗掉污渍。把ec焊接一边。通电后。发现可以开机,良机瞬间掉电,必须拔掉适配器再出发,不然不行。开始了慢慢维修过程。既然掉电,不可以触发,发现公共点没有19v。说明没过保护隔离。看图纸,检测到pq25,g集电压有19v,按照n沟道,这里要28v,才可以,说明电压不对,搜索+VN28,到了pu13,发现20脚vin偏低,再查PR217电阻变大。换好后,在测17脚+VH28输出还是偏低,直接换芯片,ok。此时供电点19v,ok。再出发,还是显示掉电,但可以再出发。在反复触发中,我发现开关按键电压不稳,掉电时只有1.9v。感觉偏低了。随后拆除ec道开关之间的电容,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发现上拉电阻进水腐蚀,开路。换一个,解决了掉电。看电流应该良机了。接上屏幕,发现瞬间可以看到屏幕闪一下,手电照了下,看到图像了。看了屏供电3v,19v,没问题,既然有图像,说明背光没有开启。随后找到BLON_CON ,发现居然是D1掉了,估计是腐蚀了,掉了。从费班上拆了个装上,开机良机。修理结束。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