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NM-A043 REV 1.0独显 3代I3掉电改 测试好BIOS U6

楼主(2016-12-13):
E431 NM-A043 REV 1.0独显 3代I3掉电改 测试好BIOS U6

E431 NM-A043 REV 1.0独显 3代I3掉电改 测试好BIOS U6.zip

网友(2017-09-02):
能解决亮一下重启不!我的亮一下就重启了!

网友(2017-12-15):
  掉电 试一下

网友:
刚刚测试过,这个BIOS可以用OK.
我的E431,板号NM-A043;故障现象:按开关后,电流到0.9的样子然后回落到0.3,然后重启,反复的重启,拔掉内存后,电流固定在0.9上下(不接硬盘的时候),拆下U6写上本程序后,开机很快,一次点亮,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