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一块V星主板开机,显示页面不动了,不管接ps2还是usb键盘,都无法进coms,板子bios也刷过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查一查外设吧

网友:
不接任何外设,光保留CPU,主板,显卡,内存,看看能否过了这个页面。

网友:
看着像是usb检测没过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南桥可能挂了。

网友:
先排除外设,光驱,硬盘

网友:
看样子 像是停在检测USB上了 裸 板点 看能不能过 如果不能过 就查USB USB正常的话 就是桥了

网友:
是不是USB接口有问题

网友:
查下USB供电条件

网友:
看看USB插口是否有问题,查下条件,最后是桥

网友:
看样子是USB出问题了,只插内存CPU最小系统启动,查USB电路,若无问题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卡logo 查查显卡

网友:
外设网卡 声卡 拆除,试试!

网友:
停留在USB检测过程。

网友:
重点查USB 供电……。你懂得的……。

网友:
拆了网卡试试
、

网友:
非常同意二楼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