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通病有哪些 ,老是5A 大电流,又烧不出来

楼主(2016-12-13):
B460通病有哪些 ,老是5A 大电流,又烧不出来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是在3.5V上,贴的胶纸导致电容电阻腐蚀

网友:
CPU铁壳乌龟管有容易坏

网友:
考虑一下是不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12-13):
把CPU上边哪组铁皮MOS拆悼发现几台老是坏上面哪组MOS管

网友:
这个待机部分容易烧的

网友:
CPU铁壳管容易短路

网友:
这个铁管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系统供电,主控角爱腐蚀,算不,

网友:
把CPU供电的3组上管全部拆了在通电试试

网友:
重点查下CPU供电管

网友:
铁壳子有些难烧出来

网友:
这个你自己量下就知道了吗

网友:
铁壳乌龟管坏得多

网友:
看看有没有被做故障,我之前遇到有人把公共点电容换成电感
你可以先把3 5v CPU管子 隔离保护这几个地方排除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绕过保护隔离,然后翘电感找大体位置,然后再细节找就很快了。

网友:
cpu供电坏,铁壳坏了好多

网友:
再烧可能CPU都坏了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送钱的

网友:
有遇到过显示屏接口处电容短路的

网友:
昨天刚碰到个,也是大短,,,保隔电路烧没了,三个待机电压和公共点全短,直接装起来

网友:
3/5v , VCORE的乌龟管很烦人,而且要考虑CPU

网友:
5A电流,不可能烧不出来吧???

网友:
兄弟 看看3V 5V那边板层有没有发黑烧穿 如果是一定要刮骨 一直到刮不到黑色碳粉才OK 不是的话 找乌龟管吧!

网友:
一般都是铁壳问题

网友:
CPu 供电的铁的铁管爱坏,烧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铁壳

网友:
或者说3 5v电感旁边有个小电容是烧不出来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