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G 背光亮一下即灭简易维修

楼主(2016-12-13):
不说预报天气了,入正题如题,联想E47G ,故障为开机背光亮一下即灭,有屏显。

同行说换过一个屏了故障依旧,基本排除屏的问题。
报价,打发走人。

拆机,板号为:DAOKL9MB6F1   REV:F1

论坛找个图纸,查找CN1,发现DISPON信号为0.7左右

追查 DISPON

测量各处电压如图,发现故障点应该在Q6或者 LCD_BK_OFF#

找LCD_BK_OFF#,可以在一个电阻R497上测到,恰好有个3V,估计会是这里的问题,就赶紧去找

找了好半天没找到,竟然在桥的背面,撕掉你最后的面纱……

终于发现R497,呵呵,小样,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加焊无果,找个换掉

来个亮机看看

各位还有谁修过此款本一样的故障的没?交流一下

精艺 .  2016.12.13

附图纸一张
昭阳 E47G DA0KL9MB6F1

网友:
一个电阻惹得祸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们都报多少钱啊

网友B:
D1去掉,25,26脚相连也可以吧,给你加分。

网友:
  e47g比较少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网友C:
楼主更换R497后 LCD_BK_OFF#变成3.3V了吗? LCD_BK_OFF#为3,3V的话不是会导通Q6从而拉低DISPON吗,难道楼主的机子DISPON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1去掉,25,26脚相连也可以吧,给你加分。

如果只管亮机的话,那去掉Q6就行了,不用再去维修。如果去掉D1,25、26相连将会造成”关闭监视器“快捷键及其相关功能丧失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更换R497后 LCD_BK_OFF#变成3.3V了吗? LCD_BK_OFF#为3,3V的话不是会导通Q6从而拉低DISPON吗,难道楼主 ...

LCD_BK_OFF#,是低电平有效,高电平为开启LCD背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们都报多少钱啊

不查图纸的维修可以100以下,动用图纸嘛,150 以上吧,要给技术加分!各位说呢?

网友:
电阻开路了吗

网友:
加焊无果就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管亮机的话,那去掉Q6就行了,不用再去维修。如果去掉D1,25、26相连将会造成”关闭监视器“快捷键 ...

这个Fn+F2就是关闭监视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CD_BK_OFF#,是低电平有效,高电平为开启LCD背光

从帖子的第三张图纸看,如果LCD_BK_OFF#为高的话会导通Q6拉低DISPO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帖子的第三张图纸看,如果LCD_BK_OFF#为高的话会导通Q6拉低DISPON的

如果LCD_BKDISPON 为高的话肯定会拉低DISPON。LCD_BKDISPON怎么会是高电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查图纸的维修可以100以下,动用图纸嘛,150 以上吧,要给技术加分!各位说呢?

150 块按照现在的物价 其实也不高,要是顾着人干,150都赔钱呢~~

网友:
高手。已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啊。。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们都报多少钱啊
问题不看大小,,修笔记本主板同行一般120左右,,客户的差不多翻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