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5GPMT-UD2H CPU发热但不跑马

楼主(2016-12-13):
GA-MA785GPMT-UD2H  CPU发热但不跑马, 主板上CPU假负载测各电压都正常,CPU复位电压也正常能跳变,CPU也发热,CPU再其它板测试过能正常跑马,BIOS也刷了,  南北桥也加过焊也是一样不跑马,  我是用主板的两个BIOS来刷的,会不会这两个BIOS都有问题, 这样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技嘉的BIOS特别容易坏,继续刷吧,换BIOS芯片试试,看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
从论坛下载个验证过的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论坛上找不到这个主板型号的BIOS

网友:
CPU发热很正常   AMD的  U本身就热   查下PG信号看看吧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测测板子PCI-E槽的复位,时钟是否都正常,测测CPU的PG信号,复位,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如果都没问题,就要查CPU座子到北桥的HT总线是否贯通。另外南北桥的ALINK总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尤其是ALINK总线的精密电容,很容易插拔显卡碰掉,引起有复位不跑码,像个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