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02a 不出供电

楼主(2016-12-13):
rt8802a 上CPU不出供电,,不上CPU出供电,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A:
代换CPU试下,打下阻值,是不是CPU短路,如果排除这个问题,你就还要量下CPU装上后,有哪路电没出,按时序修

网友B:
有个通病,就是检查芯片12脚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CPU试下,打下阻值,是不是CPU短路,如果排除这个问题,你就还要量下CPU装上后,有哪路电没出,按时序修

杂牌的板子,,上的是至强771的U,,上其它775CPU有供电但不跑码,上771CPU就不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通病,就是检查芯片12脚的电压。

12脚,我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通病,就是检查芯片12脚的电压。

dvd  有1.1V

网友C:
查下芯片的12V连接的脚    这个电压没有  芯片不发出驱动方波的   不放CPU出供电   那是基本的预设电压  上了CPU  根据VID来调节所需电压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D:
既然是771专用寨板,那么上775之后,你测量上下MOS管G极有无控制电压,另外板子的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是否出现,如果都有出现,那你果断刷个BIOS。775和771的PVID电压引脚完全一致。就两个通讯总线结点有互换,这也是为什么淘宝上有771转接贴的存在。或者还有个情况,那就是这个771的CPU本身就已经损坏。

网友:
换个供电IC试下

网友E:
山寨板子上应该有771和775的跳线的,上个775看下跳线然后看看有供电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芯片的12V连接的脚    这个电压没有  芯片不发出驱动方波的   不放CPU出供电   那是基本的预设电压  上 ...

是12脚还是PVCC

网友:
手上没有这种U,也不懂得是不是坏U VID 都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771专用寨板,那么上775之后,你测量上下MOS管G极有无控制电压,另外板子的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是否出 ...

版主分析的很全面,多谢你无私的帮助

网友:
之前也有修过几片这种改装板,,不过我换了几个都不出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山寨板子上应该有771和775的跳线的,上个775看下跳线然后看看有供电出来不

板子刚还给客户,,下次还有修到这种板的话,我会注意下跳线,,谢谢大神提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板子刚还给客户,,下次还有修到这种板的话,我会注意下跳线,,谢谢大神提醒

因为这两天我修了三块这种板,后两块才注意有这个跳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这两天我修了三块这种板,后两块才注意有这个跳线的

还是你比较细心,,之前我也搞过几块,,但都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C:
PVCC    我说得是12V   不是1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PVCC    我说得是12V   不是12脚

明白了,,以后修到这芯片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