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UT47维修

楼主(2016-12-13):
一台神州飞天UT47开机电流跑0.14掉电拆机测各电感电压发现Q14旁边电感没电压同时CPU也是没电压的。锁定故障因为没有图纸发现控制芯片为AWP4741这种芯片和51117是通用的。找了半天没找到51117找到一个RT8209B换上开机电压1.05v已经正常接屏完美修复 51117和RT8209B AWP4741通用

网友:
前几天修的一个本本也是1.05不出,图纸是RT8209B,板子上用的是5117,代换直接OK

网友:
神舟的笔记本现在感觉好少了  基本上修不到了

网友:
接了个优雅k480n  竟然没有找到bios  ca

网友:
缺电压的板子最好修了

网友:
呵呵,还好可以替换

网友:
高手在论坛

网友:
51117和RT8209B AWP4741 通用是关键

网友:
你这不行,,用两月就返修,,这板子要换cpu隔壁的vtt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代替成功,。。。。。。。。。。。。

网友:
供电还是好修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