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里的“软驱”不可屏蔽,看过了,以后少走弯路

楼主(2016-12-13):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上不了网,945主板,赛扬2.66处理器,2G内存。
主板上的集成网卡已经坏掉了,又加了一块独立网卡。
经检测,网卡可以获得路由器ip,但打网页时提示 “不巧,该网页走失了”,老电脑反应好慢,鼠标点一下要等半天才能反应过来,给用户说需要重做系统。
由于主板电池也没电了,顺便把电池换上。习惯性的调整日期,时间,把1.44M 的软驱设置为disabled,设置硬盘顺序,为u盘,按 f10保存。顺利进pe,做完系统后发现只认到了主板上的一块网卡,装在pci槽上的网卡根本就没有发现,但插网线的灯亮,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等软件都试了,均无效。
后来直接进pe,加载网络功能,仍未发现网卡,难道是网卡松了?就换了一块主板电池,不应该的,取出网卡,用橡皮擦了金手指,故障依旧。换网卡,问题也没解决。那就上检测卡试试,不跑码,这就想到了是pci槽的问题,用户拿来时是好的,现在怎么坏了呢,就改了一下bios,重启电脑,进入bios ,把软驱改为enabled,保存并重启,进入系统奇迹出现了,发现新硬件,网络适配器,过一会可以正常上网了。
老机器上个图吧

网友:
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A:
我遇到不少如果原板上的网卡坏了,你到bios中关了它,你新插入的pci网卡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也或者出现能认到网卡,但上不了网的情况,把坏的网卡打开加上来的网卡才能正常用,

网友B:
以前都是习惯性的把那个软驱给屏蔽掉,我的电脑里就少了一个A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不少如果原板上的网卡坏了,你到bios中关了它,你新插入的pci网卡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也或者出现能认到 ...

板载网卡关也不行。原来是屏蔽软驱时把pci槽给屏蔽掉了、

网友C:
是不是杂牌主板啊,有些杂牌的就是不走寻常路,

杂牌板用的电路是最基础也比较稳定的,就是用料通常不好,3年左右必坏

网友D:
屏蔽软驱,还会出现pcie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第一次见,不走寻常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杂牌主板啊,有些杂牌的就是不走寻常路,

杂牌板用的电路是最基础也比较稳定的,就是用料通常不好 ...

zx i945 这个主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屏蔽软驱,还会出现pcie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第一次见,不走寻常路子

习惯性的,只要见到bios里的“软驱”就立即屏蔽,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情况,这次遇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zx i945 这个主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我怀疑是科脑主板,

因为我的科脑主板就是这样的型号标注,主板上的标注===ZX-945GCLM,
PCI槽上的贴纸标注===ZX-I945GCL

网友B:
以后维修时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科脑主板,

因为我的科脑主板就是这样的型号标注,主板上的标注===ZX-945GCLM,

没有找到中文名称,也懒得去查了。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对于旧电脑我也经常关软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对于旧电脑我也经常关软驱

以后注意些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细心可以成就大事

做电脑维修要的就是细心,还有耐心

网友G:
学习了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注意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不少如果原板上的网卡坏了,你到bios中关了它,你新插入的pci网卡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也或者出现能认到 ...

按一般都换USB 网卡 省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都是习惯性的把那个软驱给屏蔽掉,我的电脑里就少了一个A盘

  是的 以前师傅都这么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网卡关也不行。原来是屏蔽软驱时把pci槽给屏蔽掉了、

这个 怎么会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杂牌主板啊,有些杂牌的就是不走寻常路,

杂牌板用的电路是最基础也比较稳定的,就是用料通常不好 ...

是的 楼主的板子看着像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蔽软驱,还会出现pcie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第一次见,不走寻常路子

是的 也是第一次见到 一般会跳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zx i945 这个主板,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估计是 什么不知名的牌子 就是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习惯性的,只要见到bios里的“软驱”就立即屏蔽,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情况,这次遇到了。

这个 可能是特殊情况吧 也可以用USB 网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科脑主板,

因为我的科脑主板就是这样的型号标注,主板上的标注===ZX-945GCLM,

致铭 冠铭 至达 这些杂牌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维修时要注意了。

学习了 下次遇到情况 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对于旧电脑我也经常关软驱

新主板 BIOS就没有软驱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细心可以成就大事

经验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电脑维修要的就是细心,还有耐心

是的 说的 太对了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不少如果原板上的网卡坏了,你到bios中关了它,你新插入的pci网卡就会出现你这个情况,也或者出现能认到 ...

通常情况下换上独立网卡后就会把主板的上的网卡给关掉,但这台电脑用户抱过来时没关,也就没管它,只是把软驱给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楼主,对于旧电脑我也经常关软驱

新主板就没了,也没有见过串口软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注意下了

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电脑维修要的就是细心,还有耐心

因为用来拿来时网卡是好的,做完系统后就不认了,就关了一个软驱,其他的没动。所以就想到了是软驱的问题,把软驱给启用了果然好了。要是给用户新加网卡,估计又要折腾半天。不过有一点,如果遇到比较难搞的故障了一般都会选择恢复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情况下换上独立网卡后就会把主板的上的网卡给关掉,但这台电脑用户抱过来时没关,也就没管它,只是把 ...

这个一般不会吧 按上的 独立的PCI 网卡 会都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新主板就没了,也没有见过串口软驱。

哦 新主板 取消了 接口了啊

网友:
哦是说 下次遇到 得考虑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用来拿来时网卡是好的,做完系统后就不认了,就关了一个软驱,其他的没动。所以就想到了是软驱的问题 ...

拿恢复BIOS试了吗

网友B:
拿来时 cmos电池已经没电了,就是默认设置,就把软驱给改了,其他地方没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哦 新主板 取消了 接口了啊

965以上芯片组好像就没有软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来时 cmos电池已经没电了,就是默认设置,就把软驱给改了,其他地方没动。

哦 是这样 看来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965以上芯片组好像就没有软驱了吧

还是有的 好像从H55 开始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65以上芯片组好像就没有软驱了吧

g41还有软驱的呢,一般是从i系列一代开始抛弃软驱的

网友:
我一直都屏蔽软驱的,习惯性的,,还没有发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