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在进系统哪里,不是卡logo

楼主(2016-12-13):
客户的电脑摔了一下,和卡logo类似,然后以为硬盘问题,直接换硬盘情况一样,然后拆机,拔掉所有外设,更换了内存,情况还是一样。有点像是卡logo但是又不是,并不是卡在logo哪里,而是卡在进系统哪里,进pe也是一样,前面都是很正常,求教这可能是哪里问题啊,可能是显卡吗

网友A:
还是检查外设吧。外设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检查外设吧。外设引起的

外设我都拔了 只剩下主板内存cpu,风扇和屏,插个u盘进pe,前面都顺畅,就是进pe快到桌面时候就卡那了

网友C:
换个U试试,观察有无掉件,按压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我都拔了 只剩下主板内存cpu,风扇和屏,插个u盘进pe,前面都顺畅,就是进pe快到桌面时候就卡那了

外设还有网卡声卡等。

网友:
使劲按住桥试试。摔的都是不好修。,

网友:
看看桥呢 感觉像摔到南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设我都拔了 只剩下主板内存cpu,风扇和屏,插个u盘进pe,前面都顺畅,就是进pe快到桌面时候就卡那了

哦,好吧,拆网卡吧,这个有个顺序吗?都说网卡几率大一点

网友:
摔的重不重  直接裸板进系统 卡住的时候手按在主板上 特别是桥    仔细检查有没有变形

网友:
应该再换个CPU试下

网友:
把网卡BIOS里关掉看能不能进去,行的话南桥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D:
什么地方,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U试试,观察有无掉件,按压桥看看.

没有掉件,amd的cpu我现在没有,按桥了,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地方,脱焊

桥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这种情况排除外设,然后就是显卡,CPU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