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31S独显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6-12-13):
显示黄色感叹号,换了显卡也一样,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看显卡的供电,那个转换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显卡的供电,那个转换电压的

大小供电都正常

网友:
显卡的供电,包括小供电和显存供电
显卡的时钟,复位查一遍.PCI_E总线打值.

网友:
小电感,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