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笔记本 型号磨损 换完南桥不触发 原南桥丢失 请问原 ...
nec 笔记本 型号磨损 换完南桥不触发 原南桥丢失 请问原南桥有程吗

楼主(2016-12-13):
nec
笔记本
型号磨损 换完南桥不触发 原南桥丢失 请问原南桥有程吗
笔记本

网友:
你没型号也要上个图片啊。

网友:
nec什么机,应该很老了把,还是放弃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换好吧

网友:
不曾听说过南桥有程序

网友:
你想问南桥有无程序,南桥本身不带程序,不触发,就按照不触发来修,也有可能南桥你没换好。

网友:
nec的机器好像从来没修过

网友:
南桥是不带程序的,南桥没换好

网友:
请问原南桥有程吗 ???什么意思

网友:
没换好吧

网友:
楼主要先看好原南桥的型号呀

网友:
南桥一般不带程序吧

网友:
南桥不带程序

网友:
南桥不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东西找个一样的型号管他带不带程序 ,,带程序你也写不上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