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滤波,对地阻止的问题

楼主(2016-12-13):
这个电容的两端,我用表笔量,阻止都是一样的21.最开始的故障是短路。我看了下,我以为是3v短路。后来在换几个电容后,发现不对地了。然后,电容的两端的对地阻止都是一样的了。我了个法克,这个什么情况。电容一端是接地啊,应该对地0啊,怎么来个两端阻止都是样的呢。这个和解?求教下,非常感谢。是不是遇到了传说中的——板层漏电?

网友:
短路了  烧一下

网友A:
接地的不为0?表有问题,眼花.

网友:
我等主板冷却了,阻止又恢复为0了。两端都是0了。。。。咯咯,主板漏电,就这样的表现是么,各位师傅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的不为0?表有问题,眼花.

看楼下的回复。。。。。我吹热的时候,接地的地方不是0而是21,我等冷却了,变0了。两端都变0了。这样是不是主板漏电的现象?

网友:
两端为0,查源头电压问题,还是桥的问题.可以烧机试试或切路分查

网友:
用烧鸡大法试试啊,一烧死一个准啊!

网友:
接地不为0,要不然,不要这个电容

网友:
接地不为0,要不然,不要这个电容  恩恩

网友:
一,电容接地那边你没有焊好  二。电容接地那边的焊线断了 三。楼主你看错万用表数了或没有测好

网友:
估计是没焊好吧

网友:
这个电容 直接拆的扔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