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69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12-13):
前两天接到一台索尼MBX-269 板号hk5,故障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测各电压有,电流1.1A到1.3A,那种转换的小电压我也测了都出来了,PCIRST有,SPD没波形,SPD转换管也量过,PCH那边也没发出来, LPC_FRAME#,LPC_AD3也没波形,PCH加焊过,BIOS刷了好几个没用

网友A:
不亮时挡内存,查查内存工作条件,注意有无腐蚀断线的地方.

网友:
同意楼上,全版仔细看看

网友:
呵呵。 注意细节。会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时挡内存,查查内存工作条件,注意有无腐蚀断线的地方.

SPD都没读当啥内存,跟内存没关系,已经修复,一个双MOS有问题,直接飞线OK

网友:
封贴吧,已经修复,故障在楼上,过两天我有时间我发个帖子写下维修过程

网友:
具体哪个地方的MOS管有问题? 能把图贴出来吗

网友:
有显卡的话,加焊显卡

网友:
是内存i2c转换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