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不触发到内存报警多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16-12-13):
不触发 清CLR-CMOS 解决,报警 故障点 236脚电压不正常,直接拆了电阻 直连解决
不触发
解决办法

网友:
spd出问题了

网友:
技嘉SPD这样的问题出得比较少

网友:
写的不清晰,图片也很乱

网友:
SPD直接飞线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短接

网友:
这是个小芝麻贴片保险电阻,目的就是防止内存插错,使得SPD电压对地,引起烧毁。你这样干,等以后真有人上错内存在这主板上,直接就是烧内存和内存槽的节奏。做法和家里市电保险丝烧毁,直接上铜丝没本质区别。

网友:
插反内存的机会,应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