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GALAXY TAB4 7.0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16-12-13):
SAMSUNG GALAXY TAB4 7.0电池无法开机,拆开发现一颗bga IC 脱落,不知道第一PIN 无法焊接求救

网友:
找找一样的板子 或者图纸等资料 对比下一脚位置

网友:
没看到原来的   还没有资料  这个只能找一样的板子看了  看看淘宝上有没有这板子

网友:
没板子也没图

网友:
焊上BGA IC OK

网友:
楼主是看芯片引脚定义然后测量焊盘进行判断位置的吧。

网友:
买了DFN IC焊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