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不开机

楼主(2016-12-13):
小米5手机不开机,用万用表测供电脚不短路,因为没有可调电,直接接的电池测主板供电脚短路,去掉电池测量还是短路!持续短路1--2分钟左右测量不短路。
本人是小白请大神给个维修思路,还有小米5有没有点位图啊!论坛里的手机维修软件只有苹果机的资料大神们能多添加一些常用手机进去么?
上我测量短路的电路图跟元件分布图    测量的是TP606、TP607两个脚

网友A:
小米5的点位图暂时没有

网友:
看电路图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快充芯片的问题,没有点位图没法测了,小白也不敢吹下这三个芯片

网友B:
现在不能开机吧    怀疑的时候  就只能干一下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能开机吧    怀疑的时候  就只能干一下再说了

要怎么干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能开机吧    怀疑的时候  就只能干一下再说了

感觉是电源芯片短或周边元件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5的点位图暂时没有

看电路图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有快充芯片的问题,没有点位图没法测了,小白也不敢吹下这三个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电源芯片短或周边元件短了

那就在电源芯片那片熏上松香来烧一下看看

网友D:
学习                ,,,,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E:
先看看各个电源的阻抗正常不

网友:
点位目前论坛还没有。

网友F:
烧机大法烧出来就好啦,捡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                ,,,,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G:
先加焊。。。完了烧鸡。。。。反正不开机。。。可以上十八般武艺

网友:
别人回复“学习”不是灌水,怎么我回复就是等于灌水了呢? 这...这...这  没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各个电源的阻抗正常不

各电源的对地阻抗一般都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在电源芯片那片熏上松香来烧一下看看

对地直接000可以烧机么?小白不太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机大法烧出来就好啦,捡钱货。

对地直接000可以烧机么?小白不太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机大法烧出来就好啦,捡钱货。

是进水手机,测量电池+级对地000,小白不敢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加焊。。。完了烧鸡。。。。反正不开机。。。可以上十八般武艺

对地直接000可以烧机么?小白不太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地直接000可以烧机么?小白不太敢

放心烧吧,没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地直接000可以烧机么?小白不太敢

可以烧的,用3.7V电池去掉保护板,并联5个,接到正极负极,一按开关,一下就烧出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放心烧吧,没事的。

烧不坏别的芯片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烧的,用3.7V电池去掉保护板,并联5个,接到正极负极,一按开关,一下就烧出来啦。

用可调电电压调到4V左右,电流调到1A左右能烧出来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电压调到4V左右,电流调到1A左右能烧出来么?

可调电源短路会保护的,烧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烧不坏别的芯片什么的?

放心烧,只会烧坏坏掉的芯片,好的芯片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心烧,只会烧坏坏掉的芯片,好的芯片是不受影响的。

好的,谢谢,回头有空了再折腾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调电源短路会保护的,烧不出来。

哦,那直接用充电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哦,那直接用充电器呢?

不行,电流太小啦。

网友H:
可调电源都没有修起来不是很麻烦??

网友I:
没有可调电源  不好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电流太小啦。

用2A的充电器电流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调电源都没有修起来不是很麻烦??

用可调电报警提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可调电源  不好弄吧

用可调电报警提示短路

网友C:
图纸有啊,就是没有点位图!查图纸与电池正极直接连接的就是两个电源管理芯片和快充芯片!

ASM_BOT_MIRROR - 副本.pdf

ASM_TOP - 副本.pdf

小米5图纸a1_m00a_1209 - 副本.pdf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电流太小啦。

烧机一般用多大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F:
用烧机电池烧的。

网友J:
不开机的机子可以想尽办法,短路用松香最好检测了,不过短路不大也会测不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烧机电池烧的。

烧机一般用多大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开机的机子可以想尽办法,短路用松香最好检测了,不过短路不大也会测不出

会不会很不好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烧机一般用多大的电压和电流?

用手机电池,去掉保护板,并联成7A这样够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图纸有啊,就是没有点位图!查图纸与电池正极直接连接的就是两个电源管理芯片和快充芯片!

我找这些图纸找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手机电池,去掉保护板,并联成7A这样够啦

7A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找这些图纸找了好久

我这有图纸的,就是没有点位图

ASM_BOT_MIRROR - 副本.pdf

ASM_TOP - 副本.pdf

小米5图纸a1_m00a_1209 - 副本.pdf

网友:
呵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图纸的,就是没有点位图

点位我更没有,不过能找到图纸对我来说已经是件很幸运的事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点位我更没有,不过能找到图纸对我来说已经是件很幸运的事情了。

本人是小白,手机电路图纸不太会看,有没有教程或是书之类的给介绍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本人是小白,手机电路图纸不太会看,有没有教程或是书之类的给介绍下!

我也是小白,都在学习中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小白,都在学习中呢

恩有没有好的学习资料分享下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恩有没有好的学习资料分享下啊

哈哈,我也是在论坛学习呢,打算转行做手机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哈哈,我也是在论坛学习呢,打算转行做手机维修。

恩呵呵,你是做电脑维修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恩呵呵,你是做电脑维修的?

是的,做台式机主板和笔记本,目前打算走手机这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做台式机主板和笔记本,目前打算走手机这行。

我是纯小白,有没有电脑维修的资料分享下呢

网友L:
学习了,楼主好经验

网友M:
怀疑的时候  就只能干一下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楼主好经验

本人小白哪来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怀疑的时候  就只能干一下再说了

恩,有时间了设备到了要狠狠的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