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进pe死机。求助

楼主(2016-12-13):
刷过bios  换过内存 和cpu 。 吹过 显卡 显存  南桥 都是死机 、裸板 也是死机 求助哪里问题

网友:
知道的 大神回答一下问题谢谢。

网友:
测测电压各个

网友:
换南桥把南桥的是

网友A:
废话不是吗你。 都亮机了 还测试电压?(多此一举)  个人觉得 换个显卡 或者南桥 可以试试 。还有显存。但是我觉得这样 成本太大 而且万一还不好 就亏本了  直接换主板吧  麻烦。

网友B:
USB接口之类的有没有看过,,,拆外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废话不是吗你。 都亮机了 还测试电压?(多此一举)  个人觉得 换个显卡 或者南桥 可以试试 。还有显存。 ...

我觉得电压不正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特别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之类的有没有看过,,,拆外设啊,,

谁在 水帖子 就扣分。 板子都是裸板都掉电。usb不用你说  要你说 那都猴年马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电压不正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特别是cpu供电

这个 可能还是 有的

网友:
换桥就行  之前修过这样的额

网友:
以前修过硬盘电路,好像一样的问题

网友D:
进PE死机 你进的是03PE么 不行的话 试试WIN8PE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死机 你进的是03PE么 不行的话 试试WIN8PE

你这是废话、 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显卡 哪里问题。 具体哪里  关注我 主题。

网友:
上次修的一台G470进系统死机的也是显卡问题。。。